[KungFu32位 MCU] 关于KF32A156如何修改代码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2022-02-12):
小白,想问一下,关于KF32A156如何修改代码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
配置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B:
具体应用到哪个外设里边呢

网友C:
也可以看寄存器说明

网友D:
时钟寄存器里有交代

网友E:
这个还是自己看看吧 超级简单

网友F:
只要修改标志位就可以  但是相应的其他参数也要跟着变动了

网友G:
这个肯定有例程的

网友H:
参考实例代码吧

网友I:
修改代码使用外部晶振,配置hsi

网友J:
不是直接配置外部晶振吗

网友K:
看下官方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