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输入阻抗

楼主(2022-02-12):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实测只有4.17K欧?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B:
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C: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D:
跟随器应该不止这一点电压吧

网友E:
应该不止这个阻抗. 为什么会这么小, 上个图来看吧.

网友F:
很多时候,我们说的阻抗是个动态阻抗, 是输入点附近表现出来的 V/I 曲线的切线斜率.

网友G: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啊,总会是4.7K呢

网友H: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

网友I: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网友J:
你的输入阻抗只有4.7K,那就检查下硬件设计上的问题吧

网友K:
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这个实测的用的设么方式的?

网友L:
针对运算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应该这么低的.

网友M: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的

网友N: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你这个需要多检查下的。

网友O:
这个针对运放来说是不正常的。

网友P:
阻抗为什么会这么小,不正常吧。

网友Q:
为什么是动态阻抗呢

网友R:
这个值是如何评估出来的呢

网友S:
没有必要咱们自己测

网友T:
不同的器件不一样  相差大不大

网友U:
有遇强则强的感觉呢

网友V:
坏了,换新的

网友W(2022-04-13):
好像这么大的阻值不是很大的样子

网友X:
应该不是吧,是不是电路没搞对啊?

网友Y:
感觉这个输入阻抗有点儿小呢

网友Z:
你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AA:
把电路贴出来吧,看看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