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需要注意

楼主(2022-02-12):
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以每个功能电路的核心元件为中心,围绕它来进行布局。

网友B:
元器件应均匀、 整齐、紧凑地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网友C:
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平行排列。

网友C:
位于电路板边缘的元器件,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

网友D:
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比为3:2成4:3。

网友E: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pcb布局布线规则”,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F:
高频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

网友G:
印象最深的是晶振下方不走电源线。

网友H:
电源部分跟信号部分最开分开布局设计。

网友I:
元器件的排列要便于调试和维修

网友J:
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式”标准布局

网友K:
去偶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

网友L:
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网友M:
摸拟小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

网友N:
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EMC环境较差,应避免布置对干扰敏感的信号

网友O:
布局结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布线的效果,从而影响到整个设计功能。

网友P:
小元件周围不能放置大元件、需调试的元、器件周围要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Q:
注意防止引入干扰

网友R:
电源的部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