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22-02-12):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网友A:
同事花了半个月,就做了一款开关电源,还说技术保密

网友B:
作为开关电源这一块   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由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来决定

网友C:
拓扑结构选好后    需要考虑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D:
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结构   常规的为正激和反激式

网友E:
开关电源的电流的状态   有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   这一块   对于后面的功率电感的感值。

网友F:
根据电子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功率以及反射电压

网友G:
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传导能够过   需要好好考虑电子变压器的绕制  。

网友H:
怎样降低电子变压器的铜损和涡流损耗   如何理解集肤效应

网友I:
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需要好好钻研一下    包括反馈控制   通过后端的电压电流采样 。

网友J:
功率和效率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K:
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重要

网友L:
首要是根据输出功率对变压器的选型,这个又得考虑开关频率。

网友M:
关键参数一个是原边电感设计和原边次边的匝数比,注意变压器不要饱和还有温升的问题。

网友N:
开关电源即使原理图正确,不同的人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的.

网友O:
我就知道得注意功率吧

网友P:
没有设计过电源开关

网友Q:
一般来说都有什么结构呢

网友R:
变压器有频率这个参数吗

网友S:
变压器本身都有什么参数呢

网友T(2022-03-17):
初次级线圈匝数比,同名端,初级电感量,线间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