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板子面积小怎么办

楼主(2022-02-12):
谁能不能给点电路,或者推荐一些芯片?

网友A:
放不下DC-DC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B:
推荐使用小型化隔离型DC-DC变换器DCP012415DB,但输入电压最高支持26V.不过体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关键看你对电源的效率要求

网友D:
上面的方法前提是,这个如果你对效率没有要求可以这样!

网友E:
可以在输入上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到26V用

网友F:
你的电流比较小,可以使用比较小的电感,减小布板面积。

网友G:
有高输入范围的LDO的,从28v 到12v 是可以的,若到-12V,我还没做过的

网友H:
用这个 功耗有点大奥,12*0.3=3.6W,散热器要多大啊!

网友I:
不能用DC/DC,恐怕只能考虑LDO,找找看,正负12V 不需要隔离吧!

网友J:
需隔离的话只能是隔离的 DC/DC 了

网友K:
不用DCDC,+28V如何转为-12V啊?除非你前后不共地。

网友L:
封装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使用7905之类的试一试

网友M:
用 LDO 恐怕功率太大, 得很大的散热器才行

网友N:
小电流的弄个LDO就可以了,效率虽然低点,但体积小,使用方便。

网友O:
可以考虑直插的DC模块,如果高度上没有限制的话

网友P:
平面不行就叠层,把dcdc做成模块搭在上面

网友Q:
没看明白,你想要啥电路啊?

网友R:
如果面积小,可以考虑双面布局的

网友S:
你可以用一些小封装的元件来解决面积小的问题吧

网友T:
面积小可以放大么?是有固定外壳,导致尺寸受限?

网友U:
面积小很正常,小板子很多的,你就是选好型就行了,把元件选择小一些

网友V:
我应对板子面积小都是换元件,比如阻容能用0603就不考虑0805这种

网友W:
换板子,换元件,换人

网友X:
这个你要什么技术参数的电路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可以分享你的

网友Y:
这个你可以学会用网络的,搜搜你想要的参数,就能找到很多相似答案,自己甄别一下就好了

网友Z:
元件换不了,改用双面布局吧

网友AA:
小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AB:
想办法部件 走线啊

网友AC:
双面部件试试看

网友AD:
想办法挤挤啊

网友AE:
使用封装小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