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有没有类似keil的RTE的功能模块啊?

楼主(2022-02-12):
RT, 如图所示:keil的 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配置非常方便; 不知道 IAR有没有类似的功能模块

网友A:
pack可以吗

不是pack ,是功能 工具,用它可以配置程序

网友B:
这个好像不一样

iar上面如何 一键勾选 添加 rtos ,cmsis-rtos2, lwip , gui ,fatfs, usb stdio ...这些模块到 项目里面去? 我受够了 去 各个官网下载源码 再移植 裁剪 debug

楼主:
iar 怎么像keil的rte那样配置mcu的设置

网友C:
请问RTE有什么功能啊

1 类似cubemx 加载 stm32 hal或者ll库底层代码; 但RTE比 stm32cubemx更强大, rte不仅能配置stm32, 还能搞 gd32,hk32, hc32,sh33,at32 新唐mcu... 2 RTE 可以加载 RTX5 和 freertos 两种操作系统,并且能配置 ;stm32cubemx只可以加 freertos 3 RTE 调配 RL-USB 和 RL-TCPnet

网友D:
这个功能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启用呢

意法半导体 有一个stm32cubemx 配置底层代码很方便啊!但是它只适用于 stm32; 如果项目要上gd32,hk32,hc32,sh33,at32 ,新唐,stm32cubemx就搞不了了;怎么办? RTE就可以搞啊! 还有 就是项目要上 RTX5 操作系统, 用RTE加载源码和调配是最方便的啊 另外一个 RL-USB和 RL-TCPnet RTE 就很方便

网友E:
没有注意过iar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都可以配置哪些参数呢

它主要是像 stm32cubemx一样加载 hal 或者 ll 底层代码 但 RTE不仅可以搞stm32,还能搞 gd32,hc32.hk32.sh33,at32 和新唐 RTE 调 RTX5最方便 RTE还能盘 RL-USB RL-TCPnet

网友G:
目前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2022-04-10):
RTE 可以直接上 C11 和 V6.16 arm compiler
C11是直接支持Unicode的 , 如果客户是 德国 法国  韩日  ,  unicode 就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可以配置哪些参数呢

可以配 LwIP+ LAN8720 ; Fatfs 等, 就不用自己去下载源码移植裁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