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游名科技:基于STM32F闭环步进电机驱动参考设计分享

楼主(2022-02-13):
游名科技:基于STM32F闭环步进电机驱动参考设计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

一、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1.8°简介
电机转一圈为360°,步进电机齿数一般为50,假设驱动方式为四拍,参考以下资料:
1.8°=360°/(50*4)

感谢分享

楼主:
二、步进电机控制衰减模式说明
所谓衰减模式,可简单理解为如何使电机停下:如果控制电机一直向一个方向旋转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这是想让电机停下,那么问题就来了。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在断开电机两端所加的电压时,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很有可能损坏FET。因此想让电机停下,除了断开供电,还要形成一个续流的回路,释放掉电机上的能量。
控制直流电机时,在快衰减模式下,由于电流迅速下降,那么电感电机上储存的能量就会释放很慢(简单理解E=I^2R),电机会逐渐停止,因此该模式又叫滑动;
而在慢衰减模式下,电机的两端类似于短接,电流很大且衰减慢,储存的能量被瞬间释放,此时电机会瞬间停止,因此该模式又叫制动。

楼主:
准备好板子、电机、磁铁等如下图所示:

楼主:
用胶水粘好磁铁到电机轴中间(尽可能在电机轴中间位置,不能偏太多):

楼主:
在4个角上装上垫片,如下图所示:

楼主:
再把板子和内六角螺丝等装上如下图:

楼主:
四、硬件说明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补充说明:
电源接口如下图所示:

楼主:
母线电容C1、C10选择:一般是1A对应100uF左右(有条件的尽可能大);
电源保护:有条件的最好加防反接、TVS保护、以及保险丝等;
3.3V电路:主要给主MCU及磁编码器芯片MT6816供电;

楼主:
接口说明:
控制接口P3:
VIN:接10到24V输入电源正
0V: 接10到24V输入电源负(地)
控制信号(共COM,共正极信号):
CLK-:接脉冲输入信号
DIR-:接方向输入信号
EN-: 接电机使能输入信号
COM:光耦隔离控制信号公共电源正接3V到24V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关于VREF信号控制说明:H桥的VREF信号有条件的最好用DA控制,没有DA的可以用PWM输出加滤波实现,利用运放实现的PWM转DA二阶低通滤波参考如下图:

楼主:
没有运放的话,也可以用RC滤波,参考如下图:

楼主:
电机接口:
如果对EMC要求较高的,最好加些滤波和保护,参考电路如下图:

楼主:
模式设置说明:
控制接口S1(拨码开关往上为ON——IO信号接地):
依次排列为:
SET1:细分1
SET2:细分2
闭环: 往上为ON编码器闭环模式,往下为OFF编码器开环模式
校正:往上为ON模式闭环校正模式(且闭环模式为ON),往下非闭环校正模式;校正模式:断电下先设置为校正模式,然后板子再通电;程序初始化检测到校正模式,则开始正反转编码器数据校正,校正完后板子知识灯一直闪烁;校正完后,拨码开关设置为OFF模式,板子再重新上电即可;

楼主:
细分补充说明(拨码开关往上为ON--1信号;往下为OFF--0信号),假设电机步步距脚为1.8度:
SET2、SET1:11--4细分,转1圈需要800个脉冲=4*(360/1.8)=800;
SET2、SET1:10--8细分,转1圈需要1600个脉冲=8*(360/1.8)=1600;
SET2、SET1:01--16细分,转1圈需要1600个脉冲=16*(360/1.8)=3200;
SET2、SET1:00--32细分,转1圈需要1600个脉冲=32*(360/1.8)=6400;
脉冲+方向参考代码(103实现):参考文件夹——脉冲加方向控制参考代码
参考函数如下:第一个函数变量为脉冲数,符号为代表正反转
STEPMOTOR_AxisMoveRel(-1600*1, 5000, 5000 , 600);
拨码开关如下图所示:

楼主:
五、软件控制原理简介
可参考: github搜索 Xdrive
外网开源资料参考链接:
http://tropical-labs.com/mechaduino/
或参考MICROCHIP参考步进资料:

楼主:
六、软件说明
程序主要通过中断执行,相关参数通过main.h头文件修改:

楼主:
自己支持下游名科技

网友A:
高手,可是我看不懂。

网友B:
电机这个行业工资真TM高!早些年要是有人指导,我绝对要好好先选行业,再花费宝贵青春时间去成长!
男怕入错行啊 同样的10年,做10年电机跟打10年螺丝前途绝对不一样的!

一起来做10年螺丝

网友C:
mark收藏下來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可是我看不懂。

网上很多参考资料,多看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个行业工资真TM高!早些年要是有人指导,我绝对要好好先选行业,再花费宝贵青春时间去成长!
男怕入 ...

现在也还是有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非常不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咖的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收藏下來慢慢研究

多交流

网友F:
资料已经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料已经开源,

是的,网上都有开源的

网友G(2022-03-16):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个行业工资真TM高!早些年要是有人指导,我绝对要好好先选行业,再花费宝贵青春时间去成长!
男怕入 ...

现在你自己做产品做的也不错了啊 。我感觉只要自己能在某方面做的非常好,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技术群: 301879792
公众号:游名科技
淘宝店铺:游名科技

2年什么工作经验都可以吗?公司是不是在深圳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你自己做产品做的也不错了啊 。我感觉只要自己能在某方面做的非常好,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

做了10多年的低端制造业:LED照明,要不是这两年智能照明兴起,2019年的时候就离开这个行业了,低端制造业用不到**技术,工资一直很低,浪费了十年光阴啊,还好离开的时候发现了智能照明趋势和方向,才把十年前学的单片机技术用上,然后顺势创业,风生水起,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做了10多年的低端制造业:LED照明,要不是这两年智能照明兴起,2019年的时候就离开这个行业了,低端制造 ...

疫情过后,请你喝奶茶,听听你的创业故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疫情过后,请你喝奶茶,听听你的创业故事啊。

一把血泪史啊 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不理解为啥那么多老板都是离过婚的,包括华为的任总,TMD,现在也轮到我了,草根创业想成功,要付出的太TM多了,简直掉层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把血泪史啊 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不理解为啥那么多老板都是离过婚的,包括华为的任总,TMD,现在也轮到我 ...

创业不成功还好说,不锈成功的话,更加不能离婚啦。我以前公司的老板,刚开始跟着人家做电池测试设备的,后来自己出来做,做大了,他老婆都辞职帮他干事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创业不成功还好说,不锈成功的话,更加不能离婚啦。我以前公司的老板,刚开始跟着人家做电池测试设备的, ...

做业务的创业起步会轻松一点,手里有现成的客户资源可以利用,市场行情也了解,但做大做稳比较难,缺乏深度,没有很深的解决问题功底、逻辑思维和管理能力做铺垫,起来容易、落下去也容易。做技术的创业就是起步难,资金、市场人脉、客户资源都匮乏,还好,现在有阿里巴巴等网络平台,你能做什么产品,挂上面就有人找上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做业务的创业起步会轻松一点,手里有现成的客户资源可以利用,市场行情也了解,但做大做稳比较难,缺乏深 ...

有道理,只要你的产品能帮人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有市场了。我那老板可能是看中了那个风口,不然没那么容易成功的。

楼主(2022-05-04):
引用 楼主:
六、软件说明程序主要通过中断执行,相关参数通过main.h头文件修改:

自己支持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细分补充说明(拨码开关往上为ON--1信号;往下为OFF--0信号),假设电机步步距脚为1.8度:SET2、SET1:11--4 ...

支持原创分享

网友H(2022-11-05):
国内还是有牛人

楼主(2023-11-08):
好文章支持下!

网友I(2024-03-24):
控制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