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坛内有没有人用TKM32F499这个料做项目的?

楼主(2022-02-13):
年前用这个芯片做了一块样板,已经简单的点亮了屏幕,有些细节的东西还是搞不定,想请教一下玩过这个芯片的坛友。

网友A:
具体哪些问题?

网友B:
复位的问题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些问题?

主要是关于触摸面板的处理部分以及双层图像显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的问题搞定了吗?

看来兄弟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连续按复位按键,会出现死机的问题,只能重新上电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你那边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兄弟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连续按复位按键,会出现死机的问题,只能重新上电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你 ...

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后面放弃了。
不过可以使用硬件看门狗来解决,但是厂家没有提供写选项字节的方法,所以没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