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 RTC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2022-02-13):
AC, tc, RTC, top
各位大神,请指教下,RTC休眠唤醒。

附件程序设置RTC作为唤醒源,使用LSI时钟,  1ms的中断。
上电后,功能处于 正常模式,RTC中断正常。 5S后,进入stop模式, RTC中断唤醒也正常。

但是,重新再次请求退出STOP模式后,  RTC不能再次进入中断。
请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每次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C:
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D:
会不会不小心复位了呢

网友E: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F(2025-03-27):
你好博主,想咨询您一下AC7801芯片在使用了DMA和ADC的情况下,进入STOP模式和使用外部中断唤醒这两个状态需要做哪些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