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方波信号(300KHz)转为1.0-1.2V方波信号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2-13):
1、请教各位大佬,把FPGA输出的3.3V方波信号(300KHz)转为1.0-1.2V(要求高电平可调)方波信号有哪些方法?目前尝试了下按照如下一种方案去做,但是在U19的Num#2管脚TX_A信号测试得到的波形有过冲,这个输出加个电容是否可以滤掉?2、其它转换方法我看有电平转换芯片,但都是固定电平的转换,1.2V,1.8V,3.3V,5V等,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探讨下。

网友A:
居然要降压。。。。我在搞5V的100K方波信号准换为24V100K信号

网友B:
用电阻分压,能满足要求么?

网友C:
电阻分压,简单可靠。

网友D:
已经有办法,但是我要看看其他大佬。

网友E:
看看串口转换电平的电路。

网友F:
PWM信号降压用分压方式最简单。

网友G:
用一个NPN三极管做个射随输出就可以了,最简单。

网友H:
觉得很简单嘛,找个可以在1.0-1.2V工作的施密特触发器,你需要的电平给它供电就是了;模拟开关也行,效果也行更好

网友I:
看后级的输入阻抗,阻抗较高,用电位器分压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J:

比较器了解一下;

网友K:

频率信号转电压或电流信号隔离变送器
主要特性
u 精度等级:0.2 级
u 全量程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
u 辅助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2500VDC 三隔离
u 辅助电源:5VDC,12VDC,24VDC 等单电源供电
u 输入频率信号:0-1KHz / 0-5KHz / 0-10KHz
u 输出标准0-2.5V/0-5V/0-10V 电压信号或0-10mA/0-20mA/4-20mA 电流信号
u 小体积,标准DIN35 导轨式安装
u 工业级温度范围: -45~+80 ℃
代码
频率信号
代码
电源
代码
电流
代码
电压
F1
0-1KHz
P1
24VDC
A1
0-1mA
U1
0-5V
F2
0-5KHz
P2
12VDC
A2
0-10mA
U2
0-10V

网友L(2022-03-16):
用SN74AUC1G17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