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3V方波信号(300KHz)转为1.0-1.2V方波信号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2-13):
1、请教各位大佬,把FPGA输出的3.3V方波信号(300KHz)转为1.0-1.2V(要求高电平可调)方波信号有哪些方法?目前尝试了下按照如下一种方案去做,但是在U19的Num#2管脚TX_A信号测试得到的波形有过冲,这个输出加个电容是否可以滤掉?2、其它转换方法我看有电平转换芯片,但都是固定电平的转换,1.2V,1.8V,3.3V,5V等,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探讨下。

同相端下拉一个电容,欠阻尼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C:
电阻分压最简单,比如接个10K欧姆的可调电位器,一下子搞定。

估计要看带载能力的

网友D:
单刀双掷的模拟开关 + 1.0V~1.2V的可调电源

网友E:
没办法,大佬不出现。看来楼主不太招大佬待见了。

网友F:
输出串磁珠或电容接地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压恒流的方式。
300kHz时可能波形倾斜,此时将R2和R3降低电阻值。

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串磁珠或电容接地滤波试试。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H:
电阻分压之后在用运放跟随一下也可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恒压恒流的方式。
300kHz时可能波形倾斜,此时将R2和R3降低电阻值。

Q2的作用是限流吧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Q2的作用是限流吧 ?

方便的实施方法:
用可调直流电压源,这个很方便做吧,然后加一个MOS管斩波,就可以获得很好的需要幅度变化的方波。
电压源可变范围=你需要的方波范围。
这样的线路,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关键是方波性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