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2-02-13):
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知道如电压设计成多大,电流需要多大,整个板子的功率该怎么计算等。

网友B:
比如微机电源本来能提供5V电源直接,但是好多开发板为啥还非得弄个12v然后再转成5v。

网友C:
不需要转啊,比如你直接可以用微机电源的5V供电啊

网友D:
实际上,12V的电源用到的更多,很多地方都是12V的接口,为了你使用方便,所以都用12V。

网友E:
你要考虑整板的电源需求,例如电压,电流,纹波要求等等。

网友F:
根据选用器件计算出单板所需的各路电源所需要的功耗。

网友G:
开发版系统的信号噪声干扰主要从电源部分进入所以特别高频电路

网友H:
为保证高低温下的工作,通常需要预留一下余量,一般要预留20%以上。

网友I:
这个是为了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

网友J:
既然是设计电源的话,就要考虑到电源的转换效率的

网友K:
功耗设计方面的还是要多想想的。

网友L:
电源自身的功耗的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M:
选定是DC-DC还是LDO,原则是电流大的使用DC-DC,电流小的选用LDO。

网友N:
性能要求高的使用LDO,性能要求低的选用DC-DC

网友O:
设计是尽量减小压差设计,以提高LDO的效率。

网友P:
电源部分考虑电压稳定输出,电流驱动能力。如果是开关电源要考虑噪声,电源部分的器件散热处理!

网友Q:
首先考虑电源的稳定性跟转换效率的。

网友R:
电源的稳定性和功耗方面必须要考虑到把

网友S:
考虑你要用这个电源给谁供电

网友T:
电源的功率啊

网友U:
考虑如何进行布线

网友V:
还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W:
纹波啊 功率啊

网友X(2022-03-16):
电源部分应该考虑电压和电流啦,电流需要多少,要有余量

网友Y:
电源部分是不能放在晶振或者信号线附近的,要远一些

网友Z:
滤波要做好,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网友AA:
我觉得电源直接参考官方设计就好了

网友AB:
还是要看电流,电流不够可能会程序错乱

网友AC:
没啥考虑的吧,直接看参考设计就行

网友AD:
考虑的话,考虑一下电压吧,符合整体板子的电压才行,比如3.3V多的话,就可以考虑将输入电压降压到3.3V

网友AE:
考虑主要是降压才行,升压不是很好

网友AF:
电压方案呗,LDO总是比DCDC的纹波更小

网友AG:
看你需求吧,一般都是用大电流一些,保证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