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精密电阻分类及特性

楼主(2022-02-13):
什么是精密电阻?
其实,对于不是搞计量的不需要分的那么清楚,可以大体上认为高精密、高准确、低误差等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精度”一词,可以分解成分解成三个要素:
温度系数。温度变化是电阻的大敌,温度系数一般用ppm/℃表示,即温度变化1度对应电阻变化百万分之几。100ppm/℃就是0.01%/℃。
老化。也就是长期稳定性,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出厂再怎么准确的电阻,如果老化大,那么很快就变了,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了。
初始调整误差,这个其实不太重要,知道偏差是多少,只要不变就没关系,测量时可以修正。因此,在本文里没做进一不讨论。
    对于精度不太高的电阻,我们可以不分,笼统的说某电阻精度是多少。比如0.1%精度的电阻,就是一个综合误差,实际上是说,在常温下(比如10℃-35℃)、1年之内,包括所有的误差,应该仍然能保证电阻在0.1%之内。
    但是,对于要求高的地方,电阻的具体特性将被测试,这样才好选用。本文就将把常见的高精度电阻器按照温度系数和老化两个指标做一描述。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金属膜电阻是最常见的,但好一些的为精密金属膜电阻,特点是温度系数不大,阻值比较稳定。但由于膜比较薄因此相对脆弱一些,螺旋切割和压接部分容易出问题。
线绕电阻也是很常用的,甚至一度是高准确设备的主打电阻。采用的电阻丝材料现在有三种:
--康铜,比较古老,耐热但温度系数不太好,与铜的热电动势较高。
--锰铜,有精密锰铜,尽管热但温度不太高但温度系数很小,与铜的热电动势小,是广泛采用的线绕电阻材料。
--Evanohm,被翻译成埃佛诺姆,是一种镍铬铝铜合金,也可以简称镍铬电阻合金,温度系数最小,材料比较硬,焊接性能不太好。
块电阻,又叫金属箔电阻,国外厂家以Vishay为代表,是在陶瓷基片粘上合金电阻层然后无感光刻,不仅采用了镍铬电阻合金材料,而且陶瓷衬底做进一步温度补偿,使得温度系数非常小,很多能做到<1ppm/℃。国产的型号为RJ711,性能差一些。
    以下为精密电阻分类特性图,基础数据是基于自己多年的收集、积累、测试整理而成。横轴为温度系数,纵轴为老化率,因此,任何一个电阻都可以在这图有一个位置,越靠近左下角表明电阻越好。

网友A:
普通金属膜电阻,体积一般比较小,电阻膜比较薄,温度系数和老化一般,除了高阻(>1M)和低阻抗(<5)以外,1%可以保证。
绿袍电阻。这是对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金属膜电阻的称呼,因为外观呈深绿色而得名,见于MF12和MF14万用表中。但根据自己的实测,性能一般,老化、偏差和温度系数都与红袍电阻相差很大。
红袍电阻,代号RJJ,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体积大,性能很好,经过自己的测试,多年的电阻,老化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请注意,红袍电阻还有一种是普通精度的,代号RJ,性能一般。
一般线绕电阻,采用锰铜或康铜电阻丝,非密封(只上漆),由于线径一般比较粗因此老化指标不错,但温度系数不算太好,一般是15ppm/℃到35ppm/℃之间。
精密线绕,电阻丝一般采用精密锰铜,密封后稳定性得到提高,实际测试了大量的0.01%电阻,绝大多数数年后仍然能保持在0.02%之内。温度系数也因为选材和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大约是5ppm/℃到20ppm/℃之间。新品价格大约5元/只。

网友B:
选择电阻要看万用表的等级,一般采用等级的1/4或1/5,比如2.5级的选0.5%,1级的选0.2%或0.25%。
线绕的是最好的,稳定而且温度系数小,但阻值高的很难做,因此大部分是低阻值的用线绕。

网友C:
电压测量档等需要3M到5M的高阻值电阻,一般只能选金属膜的。

网友D:
业余条件下如果很追求性能,可选用6环1M金属膜0.1%的电阻多个进行串联。

网友E:
电子技术博大精深   比较好玩

网友F:
这一块总体感觉还是自己接触的太少了   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G:
也就是长期稳定性,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

网友H:
出厂再怎么准确的电阻,如果老化大,那么很快就变了,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

网友I: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网友J:
温度系数和老化一般,除了高阻(>1M)和低阻抗(<5)以外,1%可以保证。

网友K:
金封块电阻,这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电阻,内部结构同上但采用金属陶瓷密封。

网友L:
老化典型值2ppm/年,有的达到0.5ppm/年以下。

网友M:
红袍电阻,代号RJJ,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体积大,性能很好,经过自己的测试,多年的电阻,老化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请注意,红袍电阻还有一种是普通精度的,代号RJ,性能一般。

网友N:
这个类型的电阻我因该见过。

网友O:
完整的尺寸及品质精良的磁性材质,以符合客户不同的需求,全系列使用较粗及耐高温之漆包线卷绕,以提高耐电流,适合用在电源线路上,可提供有遮蔽及无遮蔽型、耐高电流及低阻抗等等规格品,全系列完全符合环保及高温无铅组装制程。

网友P:
精密电阻还有这么多种类的啊,看来我孤陋寡闻了啊

网友Q:
我家精密电阻,可提供样品测试,需要的找我啊

网友R:
电子技术要研究起来的确很烧脑

网友S:
说起来,曾经还定制过电阻,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T:
精密电阻用得好,属实硬件能稳定可靠

网友U:
一般情况,采样电阻才会用精密电阻吧

网友V:
还有精密电阻这一说啊,确实有点孤陋寡闻了

网友W:
这个电阻非常贵的,照比常用的电阻来说,贵的很

网友X:
是不是精密电阻一般会用在运放或者数据采样才行

网友Y:
普及的很好,精密电阻就是贵,但是用起来真好用

网友Z:
如果要是低温环境使用的话,好像也要低温漂的电阻

网友AA:
电阻一般没要求的话会选择普通电阻,要是有特殊需求的话,得要精密电阻

网友AB:
好像在高级的功放里会有一些精密电阻

网友AC:
这个精密电阻好像材质也有要求,贵的很

网友AD:
我之前用过一次,是做温度采样使用的,非常准确

网友AE:
感觉不太好买啊

网友AF:
在什么情况下选用精密电阻啊

网友AG:
原来可以分的这么详细啊

网友AH:
我只关心过精度

网友AI:
还是得考虑成本啊

网友AJ(2022-06-01):
0.1%精度 温漂25PPM 功率 0.25W  一般多少钱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