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楼主(2022-02-13):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网友A:
耐压值、耐温值、容值、ESR(等效电阻)等是电容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ESR自然是越低越好。

网友B:
对,ESR与电容的容量、频率、电压、温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C:
并多了, 必然会导致引线变成, 我们知道, 在高频电路里, 引线的电感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引线是不是连接电容的导线,还是什么?

网友E:
什么时候呈感性,是不是与频率高低,哪个影响最严重有关?

网友F:
这个引线是连接电容的导线, 包括 pcb 上的走线.

网友G:
整个电路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哪个影响更严重,从电路原理看, 取决于工作频率的高低

网友H:
电容也不是越多越好   这个主要还是看需要吧 。

网友I:
导线在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和走线,频率有关。

网友J:
耐压值、容值、等效阻抗都要考虑的。

网友K:
电容在自谐振频率点之前呈现容性,在频率点呈电阻性,在自谐振频率点后呈感性。

网友L:
退耦(滤波)电容不要并联太多,否则电平变化瞬间,会有比较大的电容冲击。

网友M:
感性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可以有效的提高线路的功率因数。

网友N:
并联电容器后可以使功率因数提高 。

网友O:
并联电容并非数量越多、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P:
提高功率因数的常用办法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 。

网友Q:
并联的电容量过大时,功率因数会出现过补偿 。

网友R:
不一定哦

网友S:
看空间和走线长度,适当取舍

网友T: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了啊

网友U:
那得看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V:
在哪种应用下进行并联呢

网友W:
也会引入其他问题

网友X:
无论什么都是过犹不及,所以不能说越小就都是越好的

网友Y(2022-03-15):
看情况,不能这么概述

网友Z:
也不是,并联越多可能会耦合吧

网友AA:
不是的,电容并联要看你电路需求

网友AB:
一般小电容是为了滤波,滤波不需要越多越好

网友AC:
你看需求吧,不能是并的越多越好

网友AD:
如果多了,可能电容容量过大,导致放电慢,可能会影响系统的

网友AE:
电容不是越多越好哦,也可能会变成寄生电容,然后会翻车的

网友AF:
不是越多越好,一般看你电源的杂波范围,选择合适的电容即可

网友AG:
我觉得电容越多问题越多,上电一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AH:
越多越不好,你要看你参考电路

网友AI:
不好,电流瞬间很大会影响后级的

网友AJ(2022-11-19):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

网友AK:
电容并联容量大,因为电容并联就是之间的容量相加。但是要注意耐压.

网友AL:
从理论上说,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

网友AM:
同样容量的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

网友AN(2024-05-12):
这个不一定,元件还是越多越容易出故障的

网友AO:
你说的是电容导线还是什么?

网友AP(2024-09-2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AQ: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R: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AS: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T: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U: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AV: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AW: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AX: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AY: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