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资料分享] 过采样技术原理介绍

楼主(2022-02-13):
过采样技术原理介绍

假定环境条件: 10位ADC最小分辨电压1LSB 为 1mv

假定没有噪声引入的时候, ADC采样上的电压真实反映输入的电压, 那么小于1mv的话,如ADC在0.5mv是数据输出为0
我们现在用4倍过采样来, 提高1位的分辨率,
当我们引入较大幅值的白噪声: 1.2mv振幅(大于1LSB), 并在白噪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多次采样,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有
真实被测电压    白噪声叠加电压    叠加后电压    ADC输出    ADC代表电压
   0.5mv             1.2mv          1.7mv          1           1mv
   0.5mv             0.6mv          1.1mv          1           1mv
   0.5mv            -0.6mv         -0.1mv          0           0mv
   0.5mv            -1.2mv         -0.7mv          0           0mv
ADC的和为2mv, 那么平均值为: 2mv/4=0.5mv!!!  0.5mv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这里请留意, 我们平时做滤波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操作喔!  那么为什么没有提高分辨率?????

是因为, 我们做滑动滤波的时候, 把有用的小数部分扔掉了, 因为超出了字长啊, 那么0.5取整后就是 0 了, 结果和没有过采样的时候一样是 0 ,

而过采样的方法时候是需要保留小数部分的, 所以用4个样本的值, 但最后除的不是4, 而是2!  那么就保留了部分小数部分, 而提高了分辨率!
从另一角度来说, 变相把ADC的结果放大了2倍(0.5*2=1mv), 并用更长的字长表示新的ADC值,
这时候, 1LSB(ADC输出的位0)就不是表示1mv了, 而是表示0.5mv, 而(ADC输出的位1)才是原来表示1mv的数据位,

下面来看看一下数据的变化:

ADC值相应位                    9 8 7 6 5 4 3 2 1 0
0.5mv测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mv(10位ADC的分辨率1mv,小于1mv无法分辨,所以输出值为0)
叠加白噪声的4次过采样值的和    0 0 0 0 0 0 0 0 1 0   2mv
滑动平均滤波2mv/4次            0 0 0 0 0 0 0 0 0 0   0mv(平均数, 对改善分辨率没作用)
过采样插值2mv/2              0 0 0 0 0 0 0 0 0 0 1   2mv/2=0.5mv, 将这个数作为11位ADC值, 那么代表就是0.5mv
                                                     这里我们提高了1位的ADC分辨率

这样说应该就很简单明白了吧, 其实多出来的位上的数据, 是通过统计输入量的分布, 计算出来的,
而不是硬件真正分辨率出来的, 引入噪声并大于1LSB, 目的就是要使微小的输入信号叠加到ADC能识别的程度(原ADC最小分辨率).

理论来说, 如果ADC速度够快, 可以无限提高ADC的分辨率, 这是概率和统计的结果
但是ADC的采样速度限制, 过采样令到最后能被采样的信号频率越来越低,
就拿stm32的ADC来说, 12ADC, 过采样带来的提高和局限
分辨率   采样次数   每秒采样次数
12ADC       1            1M
13ADC       4            250K
14ADC       16           62.5K
15ADC       64           15.6K
16ADC       256          3.9K
17DC        1024         976
18ADC       4096         244
19ADC       16384        61
20ADC       65536        15
要记住, 这些采样次数, 还未包括我们 要做的 滑动滤波

网友A:
过采样就是通过增加采样次数来加强分辨率的。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 很容易明白 。

网友C:
过采样技术是数字信号处理者用来提高模数转换器(ADC)性能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网友D:
每4倍过采样系数可增加高于6dB的信噪比

网友E:
过采样技术提高数据采集精度 。

网友F:
基于∑-噪声整形技术和过采样技术的DAC可以可靠地把数字信号转换成为高精度的模拟信号

网友G:
若将采样频率提高到R×fs,R称为过采样比率。

网友H:
实现OFDM时虚拟子载波和过采样有关系吗?

网友I:
在音频转换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网友J:
整个转换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基于过采样技术来完成的 。

网友K:
通过减小量化噪声,提高ADC的信噪比,从而提高ADC的有效分辨率。

网友L:
用过采样技术可以增加其内置模数转换器的分辨率 。

网友M:
Σ-Δ转换器采用噪声成形技术消除了这种局限

网友N:
欠采样时,信号采集量较少,失真大,不易还原

网友O:
虚拟子载波和过采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技术?

网友P:
过采样技术的目的是通过频率的改变将原来的数据进行分类 。

网友Q:
额~~有实例吗

网友R(2023-11-05):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S: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T: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U: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V:
过采样是一种提高信号信噪比的技术,它通过提高采样频率来改变噪声的分布,减少噪声在有用信号的带宽内,然后在通过低通滤波器滤掉噪声,达到较好的信噪比。

网友W:
优点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S: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T: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X: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Y: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提高采样频率的技术,它可以通过增大采样点的数量来增加采样精度。它的原理是:假设原始信号中包含的信息成分只有 B Hz,那么理论上只需用 Fs = 2B 的采样频率就可以满足 Nyquist-Shannon 采样定理的要求。

网友T: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W:
过采样的采样频率每提高一倍,则系统的信噪比提高3dB,换言之,相当于量化比特数增加了0.5个比特。由此可看出提高过采样比率可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Z:
过采样可能会导致数字信号的精度降低,同时也会增加数字信号处理的复杂度

网友AA: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AB:
往往会引入采样误差,使得实际采样出来的信号无法精确表示原始信号

网友AC:
变换器采用噪声整形技术来消除这一限制

网友T: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AD:
过采样是一种处理信号的方法,它以明显高于奈奎斯特速率的采样频率对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AE:
正弦波一个周期采集多少次算合适啊

网友AF:
对过采样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去噪处理,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和可靠性。

网友AG:
具体原理如下:

原始信号:在信号处理过程中,原始信号通常是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例如声音、图像等。

采样率:为了将原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需要对其进行采样。采样率指单位时间内被采样的信号点数,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表示。

模拟-数字转换:采样后的信号被数字化,并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中。

数字信号处理:通过对数字化的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可以提取出更多的信号信息。

网友AH: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吗

网友AI:
确定合适的采样率,以保证信号的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AJ:
可提高时域分辨力,获得更好的时域波形。

网友AK:
过采样技术可能会导致信号的处理效率降低,因为在过采样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这可能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

网友AL: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通过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采样频率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和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M: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和减少噪声干扰。在使用过采样技术时需要注意采样频率、采样方式、信号处理和系统性能等方面

网友AN:
过采样技术的主要意义包括:1. 可以更真实地重建原始信号;2. 在采样系统中,利用过采样可以提升采样分辨率;3. 对于欠采样信号,使用过采样可以避免其失真。

网友AO:
过采样技术可能会放大正比例噪音对模型的影响,因此在使用过采样技术时,需要谨慎选择采样率。

网友AP:
过采样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噪声,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权衡信噪比

网友AQ: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采样率转换技术,其本质是为了把量化噪声打平到更宽的频率范围内,总体表现为信噪比(SNR)的提高。

网友W:
过采样的概念源于采样定理,即只要采样频率高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就可以从采样信号中恢复出原始信号。

网友AR:
过采样会增加数据量,因此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和处理能力

网友AN:
选择合适的过采样倍数,以避免过度拟合和提高数字信号处理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S:
过采样技术在提高信号分辨率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网友AT:
每增加4倍过采样系数,可使信噪比提高到6db以上

网友AU:
可以完美地重建带宽受限的信号。

网友:
过采样还能抑制镜像,使上变频更容易,降低对后级DA转换的保持时间要求。

网友AV:
过采样技术要求在采样前必须使用抗混叠滤波器,以去除高频噪声,同时保留有用信号

网友AW:
过采样技术并不能无限地提高信号的质量,因为它会受到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的限制。

网友AX:
过采样技术的原理是将模拟信号在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采样频率下进行采样,然后对采样数据进行数字信号处理。通过过采样,可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和减少噪声干扰,从而提高数字信号处理的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AY:
过采样技能的目标是经由过程频率的扭转将本来的数据举行分类。

网友AZ:
根据颜色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跃点,从而识别车牌区域。

网友BA:
过采样技术对采样数据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包括滤波、去噪、恢复等。

网友BA:
可提高滤波器的处理增益,当在频域上滤波时,滤波器的设计变得更容易

网友BB:
The advantage is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noise and improve signal quality。

网友BC:
对于过采样后的数字信号举行去噪处置,以进步旌旗灯号的质量以及可靠性。

网友BD:
二值化是使图像像素矩阵中每个像素的灰度值等于0(黑色)或255(白色)

网友AF:
过采样技术可以使用普通采样、重采样、混叠采样等方式。

网友BE(2023-12-10):
通过降低量化噪声和提高ADC的信噪比,可以提高ADC的有效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