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叫“输入悬空”?

楼主(2022-02-13):
什么叫“输入悬空”?

网友A:
需要用的输入端没接上/下拉电阻并且没接MCU的输入口?

网友B: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C:
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这肯定就是悬空。

网友D:
一般解决悬空,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网友E:
MOSFET的门级,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则就是悬空

网友F:
因为其为电压型驱动器件,则在外部电磁场的影响下,门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

网友G:
一般指的是MCU的没有用到的引脚,配置成输入而且什么也没接

网友H:
你不用的口最好是拉低 这样输出的电流不会影响单片机。

网友I:
悬空的意思   应该就是说   不需要连接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J:
这个是说单片机的IO口的吧,不用的IO口的理论上悬空或者接地的。

网友K:
主要是为了保持单片机的IO口的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L:
比如TTL电路。。就有引脚悬空

网友M:
ttl电路中输入端悬空就是输入端没有和其他任何电路连接。

网友N:
TTL输入端悬空的效果跟输入高电平的情况相同。

网友O:
当输入为高或悬空的时候,与非门才有意义。

网友P:
输入端悬空处置为什么相当于逻辑1电平 。

网友Q:
CMOS 器件输入阻抗极高,多余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网友R:
就是没有上下拉

网友S:
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好多啊,到底是哪一个了

网友T:
就是没有上下拉电阻,处于浮空状态。

网友U(2023-03-03):
就是让它脱离焊盘的意思,就是不与任何地方相连接,空脚的意思。

网友V:
输入端什么都不接就是输入悬空啊

网友W:
就是输入端什么都不接

网友X(2023-08-09):
就是什么也不接,不确定的电平吧

网友Y:
输入端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

网友Z(2023-10-21):
就是这个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V:
就是没有外接电平吧

网友AA:
由于它是电压型驱动器件,在外部电磁场的影响下,栅极极性可能高或低。

网友AB:
例如,在TTL电路中,有挂在空中的引脚

网友AC:
在不需要的时候最好把输出电流调低,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单片机。

网友AD:
如果没有连接到输入端口,它必须挂起。

网友AE(2023-12-11):
挂起的含义是IO端口可能处于不确定的级别。

网友AF:
这是指微控制器的IO端口,在不使用时理论上是挂起或接地的。

网友AG: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H: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I: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