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VMware虚拟机下上不了网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14):
装完虚拟机,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联网~~

网友A:
联网的话需要配置的,需要桥接才行

网友B:
你可以ping一下虚拟机,如果ping的通就要看你网络是不是绑定MAC之类的了

网友C:
你说的不能联网是不能打开网页么?是不是需要设置DNS之类的呢?

网友D:
没遇过,你可以查查虚拟机网络配置这块,之前我配置很容易就能上网了

网友E:
你需要在虚拟机这块选择复制IP或者桥接之类的,我具体给忘记了,但是配置之后重启就好了

网友F:
你把你虚拟机配置流程发出来,看看那块出了问题

网友G:
一般情况是得在vmware这块配置一下

网友H:
你装完虚拟机,是不是还要装linux或者win啊,就是装系统

网友I:
这个联网挺简单的,网上好多教程的,你可以看看这篇:https://blog.csdn.net/qq_36838191/article/details/88634351

网友J:
联网有可能是你网络的事儿,比如什么MAC绑定,或者IP冲突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