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an8720正常情况,发热量有多大

楼主(2022-02-14):
画了个板子使用lan8720,贴上去后,初始化一直不成功
并且这个片子感觉有点热~

网友A:
是不是画的板子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一般不会烫手

网友C:
有可能是这个你没焊接好吧

网友D:
电路确定对么?发热量大的话,可能是烧坏了吧

网友E:
你看看是否有虚焊功能呢?

网友F:
这芯片的购买渠道是正规的么。你要保证芯片OK才行

网友G:
你重新焊接一下吧,可能是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H:
正常这芯片也不会热的烫手呢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焊接的问题,不然也不会发热量很大的呀

网友J:
你程序找个demo试试吧,比如正点原子的

网友K:
发热量大可能是芯片焊接问题,焊接错了芯片就会很热

网友L:
有可能会是芯片的原因吧,正常来说不会很热

楼主:
抱歉,还真是板子有问题,飞线之后就成了,
后面改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