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do电压正常,可有点烫

楼主(2022-02-14):
5转3.3的LDO
输入和输出的电压都是对的
可是突然发现LDO发热量有点大,至少是烫手的,怎么办

网友A:
搞个散热器

网友B:
看你输出电流,

网友C:
输出电流多大?LDO的效率比较低,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D:
我有个板子用的LDO,LP1116的,5v转3.3v,带了一个液晶屏3.2寸,一个stm32f303和一颗触摸ic。夏季能热的宕机,LDO热保护了。凉下来了,又可以开机一会会。得换成buck电源了,话说这颗LP1116,质量还真好,过热保护后还能正常使用,其它三季没那么热。

网友E:
功耗可能有点大了,最好还是用DCDC吧。

网友F:
如果只是给MCU供电的话,一般不至于烫
如果是个例,多半焊接问题

网友G:
哪里有锡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