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串口转红外的模块

楼主(2022-02-14):
可以用遥控器传数据码的,
通过串口接收

网友A:
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B:
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是什么接口的啊

网友C:
大概需要什么性能的呢

网友D:
品牌应该很多

网友E:
大部分的都是吧

网友F:
这个可以有,但是得自己设计

网友G:
没啥问题吧,用个MCU转换一下呗

网友H:
现成的估计应该也有吧,你去某宝看看呗

网友I:
这种好像是红外学习模块,你再加个MCU把数据传出来就好了

网友J: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可以有这种功能

网友K:
感觉,一般红外接收模块都支持吧,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L:
一般都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但是串口是为了接收数据更方便么?

网友M:
你看看红外接收模块,看看有没有串口功能

网友N:
我没这么用过,都是用红外接收模块

网友O:
应该是可以的,我好像看过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