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CBT6 JLin不能下载与仿真

楼主(2022-02-14):
原来使用的是GD32E103C8T6后来他们的CAN被砍掉以后,选择了C103,移植了程序之后发现不能下载,JLink不能识别,并且已安装官网的支持包.提示信息见附图,有大哥遇到吗,还望支持.

网友A:
用gdlink就行了,何必死磕盗版的jlink

网友B:
对,为何不用原厂的烧写器。

网友C:
我猜,应该跟我一样,只有jlink

网友D:
盗版的下载器吧

网友E:
买个正版的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F:
其实有时候就是不稳定

网友G:
可以进行修复吗

网友H:
一开始就不能识别吗

网友I:
正版的有质保期吗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子不能下载

网友K(2022-04-18):
你用JFlash创建的时候选用GD32E103对应的芯片就ok,C103只是比E103多了两个CAN FD。这样的烧录方式我已经试过,完全可用

网友K:
如果是使用keil进行下载,就选Cortex-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