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防止DC/DC的冲击电流

楼主(2022-02-14):
输入电压24V,采用LM2596输出5V

电源输入插口插入时接头打火

我认为主要是24V输入时有个大电容导致的,所以通过控制LM2596的延时启动是无效的

电容前加个MOS管之类是不是太复杂,NTC不知道行不行,有什么型号

有什么其它好办法吗?

网友A:
NTC需要发热才能降低压降,损失电能,不行。

电容前加个MOS管,让其上电后缓慢开通至全开,是有些复杂,但你有这个要求,也就只能接受其复杂。

网友B:
10几块钱 的热拔叉IC~~~~ 上么

楼主:
用配电芯片,这些芯片放在电容之前,并且有EN脚可以延时启动,元件也比较少,可以满足功能,但是这些芯片都是耐压5V的,有什么型号耐压高一点的吗?

网友C:
大佬都沉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TC需要发热才能降低压降,损失电能,不行。

电容前加个MOS管,让其上电后缓慢开通至全开,是有些复杂,但 ...

你前面不管加什么东西,都会发热损失电能,
而且发热量跟你选什么东西没关系,只跟大电容容量有关。

网友E:
楼主可参考开关电源的电路,在输入滤波的大电解电容上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限制电容的瞬间大电流。缺点是增大了电容的等效电阻。

网友F:
参考6楼  即前面的输入电容选择ESR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G:
参考6楼,在输入端串口电阻,再用继电器或者mos管在上电后延时短路电阻

网友H:
好办法就是插好再通电
不错的办法是MOS管逐渐导通,也就4个元件。

对!一只MOS,2只电阻,一只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前面不管加什么东西,都会发热损失电能,
而且发热量跟你选什么东西没关系,只跟大电容容量有关。

NTC需要长期发热,保持高温才能保证低阻状态,MOS管只在上电的几秒钟时间因处于线性的过渡状态而发热(MOS管完全导通后内阻极小,基本不再发热)。你认为两者的发热量能同日而语吗!

@QuakeGod :图中并未标注轴的量化指标,只作为定性分析用。大容量的电容器启动瞬间确实等于短路状态,但是启动瞬间电源输出电压极低,所以冲击电流虽然比纯电阻大,还是能被大幅度削弱的。相同情况下,可以设计软启动的时间更长,也基本能达到如同纯电阻电路那种启动曲线。
看来你根本没搞清楚状况。你那个图是阻性负载软起动的图,根本没考虑输入大容量电容的问题。 加上大容量输入电容后,启动电流远超额定电流,所以才会产生火花。 楼主的电路后面负载不需要软起动,只需要解决插头打火花的问题。 所以软起动时间亚秒级即可,这段时间,只需要考虑输入电容的影响。 一般启动的时候的冲击电流远大于正常工作的额定电流。

楼主:
有谁考虑过用晶闸管来实现没有?
它比MOS管便宜,也好控制,当然MOS管功耗更小,但是,晶闸管有单向导电特性,平时我们设计电路时防止反向电压,特意在前面加个二极管
不知道有什么其它缺点?有谁测试过没有?

楼主:
功能上可以实现,但问题是可控硅的导通压降太高,且一直存在,这个损耗可太不值得了,故此方案事实上不可取。
楼主要求减小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可控硅达到这个目的吧。

网友I:
LS这个可控硅的图,肯定不行

网友J:
我是加的MOS管,还没批量生产。

你这延时电路有问题,Pmos管的内部寄生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整个电路上电即(通过寄生二极管)开通,无法实现延时功能。 将Pmod管S和D极反接,将延时用的C26、R30有关的电路放在电源输入端才正确吧。

楼主:
USB有延时启动的配电芯片,价格也不高,是不是用配电芯片好点

网友K:
有足够容量的滤波电容存在,电源芯片的延时启动自然无意义。非要解决的话,串电阻,再在电阻上并个低导通内阻的MOS管延时导通是功耗、成本等的最优方案。

完全正确!

网友K:
用串电阻再并MOS管的方法在极限时可以省略掉电阻,直接MOS管延时导通控制。只是那样管子会存在浪涌冲击,需要注意规格的选择,免得留下可靠性隐患。

@chunyang :你说的这个是正确的!即在串联电阻减小冲击电流的基础上,用MOS管并联在这个电阻上,延时将这个电阻短路。
@wanwenhao1 :如果串电阻(跟MOS管的关系是并联),MOS管的瞬态电流就会减小,电阻阻值越低冲击越小,但打火现象也会随之加重。
@wanwenhao1 :此贴里我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此时存在浪涌冲击,而MOS管处于线性态,导通内阻较高,瞬态耗散功率较大,故需要注意选择管子的型号。
楼主需要的不是MOS管延时导通,而是利用MOS管的放大状态作为过渡,让MOS管缓慢导通至最后完全导通,这个缓慢导通的过渡状态只要允许时间长一点(好几秒吧),完全可以避免大电容器充电的电流冲击。

网友J:
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