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转wifi与wifi模块

楼主(2022-02-14):
为了能够实现无线数据交换总会遇到wifi或者蓝牙模块的应用
那么串口转wifi和wifi模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么?
为什么大多的应用都是串口转wifi,这样的话,速率不会被串口限制么

网友A:
之所以在 Nuvoton NuMicro M0/M23的单片机上采用串口 WiFi 模块,是因为工业界已经实现了 tcp/ip over the serial port的标准,在 RFC1055标准中已经给出了 SLIP 的做法。

RFC1055: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html/rfc1055

在Linux OS下,对应的就是 PPP

网友A:
在Windows/Linux下,不考虑 UART, 当然是 USB-Wifi模块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在 Nuvoton NuMicro M0/M23的单片机上采用串口 WiFi 模块,是因为工业界已经实现了 tcp/ip over the  ...

这个标准还是第一次知道,
多谢

网友B:
当然会被限制,但是你的应用是低速物联网,如果高速的就直接用其他的串口模块接口了。

网友B:
比如你拆个笔记本里的串口模块,你看看那个接口。一般就是MiniPCI、USB

网友B:
单片机上如果你想高速联网的接口,可以换成USB接口的WIFI模块就行了。

网友B:
淘宝一搜就一大把。

网友B:
如果单片机上要用这个,你就要安装模块的协议开发你的驱动了。

网友C:
用串口是为了方便用户开发,简单应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串口更简单一点

网友D:
你有实力可以挑战更有难度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实力可以挑战更有难度的,哈哈

单位不给充裕的时间进行开发,养成了能用现成,绝不选新的习惯
是不是代表已经老了

网友E:
串口转WIFI和WIFI模块的区别就是,接口不一样的,wifi模块不仅仅是可以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F:
串口转wifi来说,比较简单,移植方便,兼容性也很强

网友G:
这个速率来说,一般发送的数据也不会很大的

网友H:
串口转wifi是比较简单,所以用的多

网友I:
这个限制肯定会有一些,但是串口速率也不会很低的,可以搞到几M的

网友J:
无线数据交换基本上也就是wifi蓝牙成本便宜啊

网友K:
Wifi模块有的还会用其他通信接口的,比如SDIO或者SPI等等更快速率的接口

网友L:
这个肯定是符合应用的,估计是传输的数据量不大

网友M:
本质区别估计还是速率吧,串口的速率小一些,其他的接口可能比串口的速度还快

网友N:
串口比较标准,而且还比较省事儿嘛,所以用串口的多

楼主:
恩,只用过串口转的

网友O:
速度上肯定会受到限制的

网友P:
那那个usb的模块上集成wifi的芯片了

网友Q:
那是一个功能模块了

网友R:
wifi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S:
比什么红外啥的都便宜吗

网友T:
串口只是通信接口,都是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