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哪些因素会导致有机硅粘接胶使用过程出现气泡

楼主(2022-02-14):
有机硅粘接胶对素材的作用有粘接、密封、固定等,如果出现气泡会导致粘接面接触不良影响强度,会导致粘接面漏气、防水及其他防护性差,会导致固定好的元器件在短时间易松动等等问题出现,所以有机硅粘接胶出现气泡对使用产品的品质影响是较大的,现在施奈仕告诉大家导致有机硅粘接胶使用过程出现气泡的因素,以便用户及生产厂家做好相关预防。

一、设备调节方面
       打胶设备易造成单组分有机硅粘接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气泡的关键位置是压力桶,我们都知道施胶的压力大小应该根据出胶口径进行匹配调整,不能随意认为加大打胶压力可以加快出胶速度,在加大压力的同时,应该考虑也要更换出胶口径,这样防止压力集中在粘接胶尾盖,长时间会导致尾盖变形漏气,此时空气就容易进入到胶水里面,导致打胶用到后半段出现气泡,所以要调节出胶速率,除了压力外,同时也要考虑出胶口径,防止尾部压力长时间聚集,导致尾盖变形漏气。

二、产品结构方面
       产品结构指的是用户产品结构,也可以说是施胶工艺方面原因,主要是施胶排空气是否能一次性排出问题,有机硅粘接胶使用到一些需要填封、密封的产品,产品表面平整,打胶会很容挤出空气,但是有些特殊结构产品表面高低不一,这个时候施胶就比较关键了,有高低面时,应该选从低处进行打胶,把底部空气排出,如果打胶时胶水从高处慢慢流下或整体塌下填满底部,那么底部排出的空气就有可能进入到表面的胶水,在加上胶水如果表干快,那空气就更排不出或破不了,形成气泡,所以特殊结构的产品使用粘接胶特别是表干快的单组分粘接胶,一定好考虑施胶工艺,如果产品结构特殊,请咨询施奈仕提供用胶方案。

三、胶水生产分装
       单组分有机硅粘接胶生产过程均有真空脱泡工艺,那胶水中怎么还会出现气泡呢?那么就要了解下单组分粘接胶的分装过程了,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分装产品细节非常重要,一定要确保胶水进入包装管或桶的时候,要将底部的空气排出挤出,并且分装出胶的速度要控制好,速度太快,同时也容易把空气注入胶体,短期难消除,长时间会导致胶体局部固化。制定标准可靠的分装工艺,预防操作导致的气泡非常重要,需要了解相关细节请咨询施奈仕应用工程师。

       单组分有机硅粘接胶应用过程出现气泡现象除了性能受影响,外观也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