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是什么原因引起PCB板三防漆出现裂痕现象

楼主(2022-02-14):
什么是PCB板三防漆裂痕现象?裂痕可以是把PCB板三防漆分开成一块一块的区域,也可以是三防漆漆膜裂开现象,出现严重裂痕会导致PCB板根本无法使用,一般这种现象有哪些原因可以造成呢?以下施奈仕和大家进行详细讲述几个主要因素。

一、配比问题
       所谓配比指的是三防漆和稀释剂的混合比例问题,目前施奈仕应用模拟试验时,遇到三防漆使用到PCB板出现裂痕的情况是三防漆与稀释剂配比越大越容易出现裂痕或龟裂现象,意思是稀释剂在配比过程中越多越容易出现,施奈仕做三防漆与胶水配比比例分别为2:1,3:1,4:1,5:1进行对比PCB板表面情况2:1和3:1出现严重龟裂现象,4:1后已经没有大面积龟裂现象,5:1配比后,完全不存在裂痕龟裂现象,所以广大用户在使用三防漆过程出现龟裂现象,可以考虑是否是配比方面的问题。

二、稀释剂问题
       有些生产三防漆的厂家并非是专业的通过配方设计生产,而是购买半成品按一定比例进行调配,缺少了三防漆树脂生产技术,所以在选择稀释剂的时候就需要试验用排除法不断验证选择,就缺少专业的配方设计,因为一种三防漆树脂可以使用多种稀释剂进行使用,但每种稀释剂应用的效果就会存在差异,主要差异来源稀释剂的溶解度,闪点,沸点,挥发度等性质,比如说使用挥发太快的稀释剂,流平性极差,无法将缺胶的部位流平,缺胶处类似裂痕现象,特别是手刷工艺。

        除了三防漆、稀释剂方面的因素外,还有PCB板表面助焊剂、炉温曲线、膜厚等其它因素

网友A:
我用的都是灌装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