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还记得状态机是什么吗?

楼主(2022-02-14):
在单片机上,状态机用的多么

网友A:
PLC上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B:
记得,不过很少用到。

网友C:
感觉MCU上用的不多呢

网友D:
状态机是不是PLC用的多啊 ?

网友E:
用MCU这么久了,真不知道状态机,是不是我走错行业了,哈哈哈哈

网友F:
不记得状态机了,虽然之前听说过,但是没用过,至今很久了,都忘记了

网友G:
估计是用的不多,要是多的话,我应该能知道一些

网友H:
单片机有状态机 吗

网友I:
感觉这就是一个概念

网友J:
只是对各个状态的一个形容词

网友K:
状态转换的意思就是

网友L:
当然了 非常不错的一种理念

网友M:
理解了  就可以用

网友N:
当然记得啊

网友B:
状态机在某些应用下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