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看着型号有点多,哪个最简单

楼主(2022-02-14):
这个芯片还没用过,
感觉评测和开发板还是挺多的
可我选择恐惧症犯了,不知道怎么选了,
你们一般用的是哪款,(简单点的)

网友A:
这个得看你应用需求啊

网友B:
一般是看选型手册,从选型手册选择满足需求的即可。比如UART需要几个?定时器需要几个?USB需要几个?等等方面。还是根据需求去选择。

网友C:
这个不是还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决定吗

网友D:
加QQ:837046087,提供支持服务

楼主:
只是想了解和尝试下,
暂时没有需求
毕竟感觉国产后面会发展起来

网友E:
行那个型号不是还得根据你具体的需求来吗

网友F:
可以先申请开发板感受一下

网友G(2022-04-12):
随便选择的,有啥恐惧症啊

网友H:
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一款适合自己的

网友I:
你先确定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去选择开发板

网友J:
你看看需要的主频,flash等等参数呗,然后在选择

网友K:
我一般都是蓝牙的,估计不是很适合你

网友L:
你就找国民通用的MCU基本上都行

网友M:
之前用过G系列的,可以的,性能很OK

网友J:
没必要选择恐惧症,你就找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N:
你要是没用过他家的芯片,可以随便搞个开发板去学习学习

网友O:
哪款都行,你要是不会就换自己擅长的品牌

网友P:
进口国产MCU代理,有技术支持,需要了解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