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c滤波和运放有源滤波

楼主(2022-02-14):
与RC滤波相比
运放有源滤波有什么优势么?
在选择滤波形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原则

对于adc和dac电路,是否需要增加滤波电路

网友A:
一般是增加RC滤波,去除无有的杂波信号

网友B:
小电容滤波,或者简单的rc滤波就可以了
有源的那种运放滤波,涉及到选频之类的,一般针对某一频率段

网友C:
可以做成活的 看哪个合适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有源滤波啊

网友E:
比较关心有源滤波的电路

网友F:
二者有什么局限性呢

网友G:
我还是倾向于软件滤波

网友H:
典型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