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wm可以输出正负电平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2-14):
同时保证波形不失真

网友A:
先出负电平,那是要有负电源的
正负供电的运放,了解一下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只有正电源供电啊

网友D:
不可以的 只能是0V以上

网友E:
只有正负电源供电的才可以

网友F:
那就得换芯片了

网友G:
后级电路用运放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