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解析协议一般如何处理

楼主(2022-02-14):
大致的协议格式是
关键字+序号+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内容+校验

我一般是数据全部接收到数组之后
一个个的从头到尾判断,
然后执行

有没有快捷一点的方式?节省点处理时间

网友A:
你的一般处理是正确的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网友C:
没问题,行的通

网友D:
这种协议存在风险的,如果长度字节出问题,往往导致帧失步,很难再帧同步,除非帧头关键字是唯一的,可以根据关键字实现帧同步。如果没有这种强制同步功能,一般都是等接收超时的。

网友B:
自定义协议看自己需要定义

网友E:
我也是一层一层的比较

网友F:
没啥好的方法吧,可以先收协议头,然后对了再继续进行接收和判断

网友G:
处理数据好像都是这个流程,你想怎么快捷啊?

网友H:
我也是按照你的方式去做的,估计没啥好的快捷方式吧

网友I:
你可以收命令头,如果对了,把后面数据都收过来,然后再逐一判断

网友J:
一般都是这个流程,哈哈哈

网友K:
逻辑很清晰啊,但是你说的快捷我竟然没有一点儿头绪

网友L:
你这个操作流程就行的,没必要再优化吧,你可以收数据用DMA,但是处理还得是逐个处理

网友M:
你收数据的时候快点儿就行了,这种能给处理数据留些时间

网友N:
便捷方法好像就是协议简单点儿,数据少点儿

网友O:
收到数据之后,直接判断标记和想要的数据区域,直接获取呢?

网友P:
DMA+联合体+结构体

网友Q:
这个是正确的流程

网友R:
DMA+联合体+结构体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S:
没有太便捷的方式

网友T:
其实这样并不繁琐

网友U:
其实用的多了 根本就没啥

网友V:
完全没有必要优化 这样安全性能高

楼主:
看来这样处理的人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