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printf() ASCII中没有的字符啊

楼主(2022-02-14):
printf 非ASCII字符,发现电脑那边不显示。是啥情况。

楼主:
是不是跟我代码的编码格式有关系?

网友A:
选16进制了?

网友B:
要看终端机打印的格式

网友C:
不清楚,我去试试看。

网友D:
终端的勾勾,选选看

网友E:
估计是你串口助手这块选择的格式不对吧

网友F:
你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啊?你得看看

网友G:
一般情况可能跟编码格式无关,可能跟你波特率有关系

网友H:
你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没遇到啊,你可以把代码发出来,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J:
是不是需要反编译一下

网友K:
应该涉及到转义字符吧

网友L:
得详细看看代码

网友M:
楼主想要显示哪个字符啊

网友N:
肯定有表示方法

网友O:
跟编码方式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4-25):
串口助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