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G5C 在线升级代码请教

楼主(2022-02-14):
下载了官网的在线升级源码,但将UART0 移至 UATR3 时总是不能发送数据,请教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void Initial_UART3( void )
{ Uart.Stage = UART3_Idle;
  Uart.Index = CLR;
  SM13=1;
        REN3=1;                    //UART3 选择模式1,8-bit1,StopBit UART 允许接收 S3CON(仅4页)
        S3CFG |= S3MOD1+S3TX12;        //S3MOD1=1双倍波特率;S3TX12=1,SYSCLK作S3BRG的时钟源(仅4页)
        S3CFG  &= ~S3MOD1;                     //S3MOD1=0 禁止波特率加倍
        S3BRT=112;                          //重载值= 44236800/32/Baud_Rate         (仅4页)//S3BRT=100;//256-(1500000/Baud_Rate);  //重载值= 48000000/32/Baud_Rate         (仅4页)
        S3CFG |= S3TR;                        //S3TR=1,开启S3BRG;        (仅4页)
        EIE2 |= ES3;                            //ES3 = 1 使能(UART3)中断                    //
}

网友A:
两个串口有什么不同吗?配置有没有区别?

楼主:
感觉有些区别,时钟源不一样吧,我是小白,不懂这些硬件,只略懂一些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