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判断电流倒灌?

楼主(2022-02-15):
使用中,是否需要避免io口的电流倒灌,
或者尽量避免或者限制此类现象

同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此问题

网友A:
一般是指由上拉电阻配置引起的,有些引脚在有上拉电阻时,会有电源到芯片的电流,这些电流通过IO引脚,这个电流就是灌电流,大小与上拉电阻限流电阻及供电电源相关

网友B:
电流倒灌电源有几种保护方法

网友C:
有没有代替二极管的电池防倒灌电路

网友D:
接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

网友E:
当输出电压大于VCC时,会出现电流倒灌的现象

网友F:
串接一个防反充功率二极管。

网友G:
高阻态没有电流

网友H:
可以在电源输出端与电机连接之间串一只二极管。

网友I:
防倒灌的二极管

网友J:
避免电压倒灌,可以 串一只二极管

网友K:
对,使用的时候要避免电流倒灌现象

网友L:
你可以加个二极管让电流单项流动

网友M:
这个是经常有的,避免的话就是要在电路上做保护了

网友N:
一般倒灌也不会有啥吧,除非大电流就烧坏MCU了

网友O:
想避免的话就是加二极管或者做隔离

网友P:
可以加个二极管

网友Q:
你可以做保护的啊,用光耦做保护

网友R:
一般IO只要不是对外的话,不需要做保护,防止电流倒灌的

网友S:
我之前遇到过,把IO烧坏了,所以后来就直接加隔离了

网友T:
判断这个问题好像是没有耶,倒灌的时候IO就容易烧坏了的

网友U:
限制和避免的话就做是保护,没有其他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