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自己画的板子,电源如何选

楼主(2022-02-15):
1、只完成数字部分、通信部分的功能,5v供电,经LDO降压给MCU,其余模块功能,单独做板子完成功能
2\ 12v或者24V供电,DCDC变换到5v,经LDO降压给MCU,同时完成其余的模块功能

网友A:
选个好一点的开关电源

电压高的话,确实需要dcdc
降压后再用LDO

电压尽量兼容,减少电压种类

网友B:
电压啊 功率啊都要考虑

网友C:
还得看压降是多少

网友D:
这个压差比较大了

网友E:
选成熟的模块或者芯片

网友F:
还得看具体的用处

网友G: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就随便了

网友H(2022-03-23):
MCU-航顺,GD现货,有需要的加微信L18121451280

网友I:
可以的,这种方案设计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J:
如果散热做的好,MCU部分电流很小的话,你可以直接用LDO供电

网友K:
你要考虑的是电流情况,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L:
设计没什么问题,可以用DCDC降压然后再过LDO

网友M:
选择个常用的LDO和DCDC吧,比较好

网友N:
正常MCU是单独供电,其他单独供电就好了

网友O:
电源要看纹波,压差,电流等参数

网友P:
自己估计一下电流多大就行,别的也没啥了

网友H:
进口国产MCU销售航顺,有需要的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Q:
正常MCU也是需要LDO供电比较稳妥

网友R:
你要考虑压差和散热问题,还有就是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