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可以接那种USB的摄像头么

楼主(2022-02-15):
需要用到哪些资源,

网友A:
就普通的USB摄像头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其实还是用并口摄像头能好一些,USB还得专门写驱动

网友C:
Mipi接口是否可以啊?

网友D:
USB来说,不太行,USB你还得写驱动的

网友E:
好像得学学USB驱动部分吧,不然也驱动不了USB摄像头啊

网友F:
这个好像跟操作系统也有点儿关系,如果不行,你试试虚拟机试试

网友G:
我之前用jlinkV8的时候,也遇到丢固件的情况,需要用XP去搞才行

网友H:
未知设备的话,是不是驱动没装啊?

网友I:
需要安装个软件,AT91什么的烧录软件

网友J:
你可能就差一步了,就是烧录的时候,好像是驱动没装上导致未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