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问题 华大MCU有咩有 支持RGB565的

楼主(2022-02-15):
请教一个问题 华大MCU有咩有支持 RGB565的?如果有的话 具体由哪些型号?对频率有什么要求吗?

@sjnh :我去,哎 白瞎了这么高的频率了。谢谢大佬的指教。
@tianqi911 :华大的是位段的,就是电子表这类液晶驱动,不是TFT的
@sjnh :不是吧 我知道它有LCD接口 但我对RGB565 和 888不熟悉。这个东东华大没有吗?
咩有

网友A:
我们等等华大代理啊,哈哈

网友B:
等代理告诉你?那找我帮你问问技术?我们是代理

网友C:
华大好像没有吧

网友D:
没有看到有吧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E:
华大好像没有带RGB接口的MCU吧

网友F:
其实也不重要啦,可以用RGB转并口的芯片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这个好像没有专门RGB接口的芯片吧,我猜测好像没有

网友H:
估计是没有的,你可以找代理咨询一下哈

网友I:
现在华大芯片还缺货么。估计不好搞吧

网友J:
你找个选型手册呗,手册上应该有写和标注的

网友K:
非要用RGB接口的屏吗?一般MCU驱动起来都是非常费劲的呀

网友L:
好像没有RGB的,一般都是MCU接口,RGB都是性能高一些的芯片才带

网友M:
你可以这样,一般RGB接口都是100pin以上的才带,你可以缩小范围搜搜

网友N:
没用过华大的MCU,不知道他家的主打是不是驱动屏的

网友O:
没看到华大有RGB TFT控制器的芯片

网友P:
看开发板原理图是支持的,但是不确定和VSYNC,HSYNC等的实际对应关系,可以@martinhu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Q:
华大没有RGB接口的片子

网友R:
最低的硬件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S:
不是主打屏幕的吧

网友T:
他的系列还是很多的

网友U:
可以转接一下啊

网友V:
不直接支持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W:
本身不自带这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