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个思路

楼主(2022-02-15):
按键按下流水灯停在当前那个灯的位置,再按下就继续亮

网友A:
中断检测按键事件,设置一个标志;主程序检测标志,根据标志控制流水灯。

网友B:
定义一个按键。状态标志,一个流水灯显示任务,在流水灯显示任务里面去检测按键标志

网友C:
楼上两位的回答都可以

网友D:
一共有几个灯,

网友E:
延续这个思路再拓展单按、双按、短按、长按,比如短按流水灯慢,比如长按流水灯快,楼主加油

网友F:
自定义一个按键

网友D:
关键是保存当前灯的状态,

网友G:
可以这样,在点亮灯这块做个标记,然后再去读取这个标记,再继续点灯

网友H:
你用Switch语句试试

网友I:
这个好像就是抽奖或者转盘使用这种吧

网友J:
这个挺简单的,每次点灯都有个标记,然后用switch做判断呢

网友K:
你网上找找demo吧,这个应该有很多

网友L:
可以的,你说的这种方法可以实现的,有flag就行

网友M:
你做个灯的状态标记就好了

网友N:
简单点儿的话就用一个变量,循环加,然后用Switch case做

网友O:
你把思路理清楚就好了,网上也有很多参考,学学就会了

网友P:
主要是你要有灯的标记,按键的话就是事件触发,这个if else就行

网友Q:
这个是很简单的程序啊

网友R:
有一个触发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S:
建立一个标志位就可以

网友T:
这种demo应该很多的

网友U:
其实因该算是最简单的程序了

网友V:
中断啊 或者定时器啊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