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存储怎么增加内容

楼主(2022-02-16):
存储部分代码如下:

        res = f_open(&fdst, "存储程序测试.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br=1;
                a=0;
                for(a=0; a<512; a++) buffer[a]='K';
                res = f_open(&fdst, "存储程序测试.txt", 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res = f_lseek(&fdst, f_size(&fdst));//把指针指向文件末端
                        if (res || br == 0) break;   // error or eof                                  //判断是否到文件结束
                           res = f_write(&fdst, bufferData,10, &bw);                                          //将缓冲区的内容写入到目标文件 也就是a2.txt
//                USART_OUT(USART2,"\r\n$$res=%2d  br=%6d  bw=%6d",res,br,bw);
                    if (res || bw < br) break;   // error or disk full                  //如果写入时异常,或者磁盘满,退出
                    f_close(&fdst);

不能在建立的TXT文件中连续存储,每次存储都会把前一次数据覆盖,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存储的首地址是之前的结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