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ac输出接负载与空载测量有差异

楼主(2022-02-15):
dac的带载能力如何判断

单独测量时,与设定值基本一致
后接电路时,会偏低

网友A:
DAC输出带载能力有限,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B:
如楼上所述带载与不带载是有区别的

楼主:
怎么改善这种状况呢

网友C:
估计没有那么大的带载能力

网友D:
这样测量肯定是不科学的

网友E:
不能带载的

网友F:
一般DAC不直接带载

网友G:
带载会拉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