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怎么算是单面板

楼主(2022-02-15):
是只在一面走线就可以
还是单面走线,无过孔,背面无焊盘

网友A:
单层板就是只有一层有敷铜电路,单层走不完的信号通过跳线来实现。

网友B:
就是不能用接插件,或者用接插件的话,焊盘也只能单侧有焊盘么

网友C:
就是“单面走线,无过孔,背面无焊盘”

网友D:
直接给板厂打个电话

网友E:
粗略的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F:
特殊情况用单层板

网友G:
就是背面啥都没有 连覆铜都没有的

网友H:
感觉三楼的解释很全面

网友I:
这俩价格是一样的应该

网友J:
单面板的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