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驱动一问 ----超低待机功耗/带EN的MOSFET驱动芯片

楼主(2022-02-15):
目前用的是EG3013,官方资料4.5ma静态电流。

实际远超10毫安了,就算我用NMOS掐断了GND,也几乎毫无意义,电流依旧有10毫安左右。  失算了....

要求实际能控制在1ma以内,最好带EN的,能直接禁用掉。。   目前就UCC27282,不过价格死心了,而且焊接难度也有点大。

楼主:
另外,我把EG3013的GND挑起来了,待机电流依旧无变化。。

看来掐地是无效,得想办法搞VIN。。  先改改电路,试试情况。

网友A:
都掐断GND了,还能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掐断GND了,还能有电流。。。

这个的确也是我没料到的,最后没办法只好掐VCC (挑GND脚,电流依旧不小。。 挑起VCC,没电流了)。

只是这玩意是12V供电,搞得我还要整个PMOS来掐他,郁闷得很。。

网友A(点评):
说明依然有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