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E受电端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2-02-15):
POE受电设备,是在受电端的网口端子对应的电源引脚上直接引出来就是48V吗?  进行DCDC降压就可以到12V吗?
谢谢。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使用支持PoE标准的芯片和dcdc转换。具体的可以再聊,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