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这个运放放大倍数怎么求

楼主:
这是一个流源输入,请教一下这个运放是同相输入还是反向输入,运放的放的倍数怎么算的,谢谢。

这是一个用于消除PT100线阻的,两个输入端都有信号,单电阻也不对称,不算是差分放大吧,那么这电路算是什么放大电路
放大倍数计算出来了。

网友A(点评):
此电路要实现二种功能,电流转电压,要消除共模电压。

网友B(2022-02-16):
楼上这个是个放大电路吗?

网友C(点评):
应该算是吧A = 2V+ - V-

网友D:
电路有问题,不适合,改用差分放大电路吧

网友C(点评):
这个电路确实不是差分电路,要用于PT100消除线阻

网友E:
为什么不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F:
这个问题估计得问官府,他们善于诛心术

网友G:
一般pt100都是就近有一个变送器。实在不行还有三线制。这个用途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