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向STM8上传程序出错。

楼主(2022-02-21):
我先用IAR上传程序,出现这个错误,然后网上有人说先用STVP上传一次就可以了,结果也报错。ST-link驱动下载成功的。ST-LINK和STM8接线就4根线也没问题,我还给STM8板子外部供电。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用STVP先解锁一下,我记得STVP好像有个解锁功能

网友B:
用的这种st-link 包装上写着,stm32用下面得20pin,stm8用上面的4pin。

网友C:
1.  下载和安装ST-LINK驱动和STVP软件

- STVP和STVD都在sttoolset里面: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sw_development_suite/sttoolset.zip

- ST-LINK驱动好像sttoolset里面也有了。

2. 板子上电,连接好ST-LINK。

3. 打开STVP: 运行“开始”->ST Toolset->Development Tools -> ST Visual Programmer

4. 连接配置:运行 Configure -> 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

选择 ST-LINK, USB, SWIM, STM8S003F3

5. 选择程序:运行 File->Open,选择要下载的.hex或者.srec文件。

6. 下载程序:运行 Program -> All tabs ,执行下载。

网友D:
SWIM接口STM8单片机?

网友E:
STM8的STLINK软件

网友F:
安装STVD,在ST的官网下载。

网友G:
使用STVP和ST-LINK下载STM8S003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7519421de009581b6ad9eb53.html

网友I(2022-11-01):
硬件方面检查一下电源电容还有各个线的信号质量,软件方面先用官方的STVP烧录软件去连接,排除软件包括驱动等方面的原因。

网友J:
先检查硬件线路。STVP和IAR不能同时打开,电脑分辨不出是以哪个为准。

网友K:
在st的官网下载stvd

网友L:
ST的官网下载stvd

网友M:
先检查硬件线路

网友N:
在ST的官网下载安装STVD

网友O:
提示你没有应答啊,是不是你连接问题呢

网友P:
你之前连接是OK的吗?如果之前就没成功过,可能需要你将STlink升个级才行

网友Q:
你可以用STlink自供电的方式试试

网友R:
连接失败,重新接触一下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S:
正常来说STM8应该不会锁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