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小功率隔离电源模块,电路分享与请教,谢谢!

楼主(2022-02-16):
5V/2W隔离电源,其实可以买现成的小隔离模块,但价格挺贵的。
单片机PWM引脚有空闲的(可高达200KHz),于是想用来驱动变压器,自己做隔离电源。
请多多指教,电路图如下

楼主:
问了几家变压器加工企业,他们只加工,不会设计。继续找会设计的变压器厂。
请教下,变压器怎么设计?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变压器加工企业,他们只加工,不会设计。继续找会设计的变压器厂。
请教下,变压器怎么设计?
非 ...

我以前也纠结这件事情,后来看了tianxj01帖子
他们专门搞电源的都是用成品,随便弄弄的。
其中走反激路线,随便拆一个5V充电器,把初级绕做电感量一下。一般反激变压器都是按100V左右的最低电压设计的。
比如反激变压器原来初级1.8mH,减少初级绕组匝数,1.8/4=450u变成50V输入,450u/4=110u变25V输入。
其中24V输入,市面上的大部分220V的AC-DC芯片都支持。就不用辅助绕组了。
12V,只有少部分芯片,芯片内部供电9V启动,6V欠压锁定的这种就可以用。
反激路线,就是输入电压低时,初级电流比较大。
如果走驱动变压器路线。
你取200KHz,占空比50%,2.5us的时间变压器电流的上升的峰值,变压器不饱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纠结这件事情,后来看了tianxj01帖子
他们专门搞电源的都是用成品,随便弄弄的。
其中走反激路线 ...

谢谢,很多逆变器的DCDC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变压器是升压,次级无中心抽头就用二极管全桥整流

网友B:
你这种属于推挽拓扑了,变压器抽头较多。不如改成反激拓扑,没有中间抽头,变压器制作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C:
可行,但是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但是效果很差。

为什么效果差呢?
<1000W逆变器,几乎都是这种推挽拓扑。
>1000W逆变器,多数是变压器初次级都用全桥做DCDC升压。

网友D:
JW3510或者TI的这类反激转换器....你这个属于推挽,没输出电感的话估计效果不好,只合适做很小功率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