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无法配置PLL2和PLL3,无法选择USB的时钟源

楼主(2022-02-25):
我用H7系列。希望USB时钟用PLL3,但是在cubeMX无法配置,是灰色

网友A(2023-09-29):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B: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C: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A: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D: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A: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E: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G: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B: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H:
你还没启用usb功能吧

网友I:
要先选中usb的外设之后才能操作的

网友J:
启用usb功能了吗

网友K:
你没选中相关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