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L031 串口使用问题

楼主(2022-02-28):
请问下大侠们:我在使用STM32L031时遇到了一个问题,使用STM32cubemx 生成的工程,RCC使用MSI,USART2使用PCLK1(2.097M),使用了freertos,USART2开通DMA,利用空闲中断接收数据。奇怪的现象是:在调试器调试时,数据收发都正常,但是断电重启后,数据只能收到第一个字节。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又是时序吧

网友B:
可能是时钟的事儿

网友C:
你看看你咋改的呗,恢复回来的话,是否能正常呢?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一次,虽然不是你的这种,但是也是调试的时候好用,直接跑就重启,有意思的很

网友E:
可能是哪块冲突了吧

网友F:
你可以用PRINTF输出log看看程序跑到哪儿出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的解决思路啊,先结贴了

网友G(2023-03-03):
应该是代码处理的问题。最好能 贴一下使用的过程。HAL库接收完指定长度后不再接收,需要重新配置接收长度。

网友H:
是不是时钟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I(2024-04-05):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J: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K: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L: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M: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K:
电流要增大

网友N: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O: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P: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Q: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