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PWM软件刹车功能使用困惑

楼主(2022-02-18):
第一次使用新塘芯片,感觉数据手册不是很完善,在实际项目中会使用到软件刹车功能,

1.使用边缘触发刹车软件触发可以实现PWM封锁,软件清除BRKEIF控制位也可以恢复PWM输出(单纯用软件触发)。
2.使用电平软件触发了刹车功能,怎么才能用软件设置恢复PWM输出,看数据手册没发现那里写了这些,是不是用软件触发只封锁一个PWM周期?(单纯用软件触发)
3.如果不是单纯的使用软件触发,是软件触发+外部管脚触发刹车,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数据手册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刹车后PWM管脚输出电平应该不管是边缘刹车还是电平刹车都是这两个位在这选择吧!数据手册上写的是电平刹车,那边缘刹车又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还没用过刹车这个功能呢,楼主搞明白这2给区**分享分享啊,我也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B:
让我找到了坐在主驾上的感觉

网友C:
建议看规格书上面的框图搭配文字去看,会的比较清楚

网友C:
BSP里面有个api
void PWM_EnableFaultBrak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uint32_t u32LevelMask, uint32_t u32BrakeSource)
example:
    PWM_EnableFaultBrake(PWM0, BIT0, 1, PWM_FB_LEVEL_BKP0);

网友D:
软件刹车实时性好吗

网友C:
应该几ns时间反应

网友E:
需要调用相关函数

网友F: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就行

网友G:
总会有延时的

网友H:
滞后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I:
这么快的反应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