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到GD32,会因为执行速度导致网络连接失败吗?

楼主(2022-02-16):
由于行情所在,准备将代码从STM32F405移植到对应的GD32F405上面,代码分为IAP和APP两个部分,IAP主要是对硬件和网络等基本设施的检测,IAP网络和硬件其他部分都能检测通过,就是到了APP网络连接这个部分,联网部分和IAP是一样的代码,一样的波特率,4G模块 EC20的回复会出现一些多余字符,导致联网失败,多余的字符不确定的,但基本分为两种,一种后面多了一个小方块,一种是有这个小方块的同时多了一写大写字母,现在怀疑
1,  是因为GD32的执行速率比STM32快导致的
2, 因为STM32的程序存储容量比GD32多512,现在又用到了后面这部分属于EEPROM的存储导致的
如果有移植经验的,望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论坛里这种移植经验其实挺多的

网友B:
一般来说不会的

网友C:
跟速度没啥关系

网友D:
会有握手信息

网友E:
第二个原因倒是有可能

网友F:
如果存储空间不够会报错的吧

网友G:
那得是多慢的速度啊

网友H:
这个不会的

楼主:
家人们,结贴了,这个找了一个多月的bug终于找到了,问题在于DMA的配置,hdma_uart4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这里的mode在STM32上是ENABLE,在这里就要改成DIAABLE,否则就会出现打印小方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事实证明,STM32到GD32的移植完全可行,我这个是公司的业务代码,很大,也能成功,所以大家自己移植的时候不要觉得不行,还有我们完全可以使用STM32CUBEMAX开发GD32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家人们,结贴了,这个找了一个多月的bug终于找到了,问题在于DMA的配置,hdma_uart4_rx.Init.FIFOMode = DM ...

也就是用原ST的代码能直接应用于GD的对吗?你修改了那个启动时钟超时参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用原ST的代码能直接应用于GD的对吗?你修改了那个启动时钟超时参数了吗? ...

其他的都是参照网上的移植攻略改了的

网友J:
重新用GD的库 把外设改一下 也要 不了几天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