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直流小信号放大不够准确

楼主(2022-02-16):
例如1mv信号通过运放放大11倍,可能结果只有10点几mv,有一些损失,如何做才能完完全全放大11倍。    而像滤波电路(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也会有这种问题,莫名多出一两个mv的信号。

xch
推荐候补诺贝尔奖

网友A:
若只是倍数问题,加电位器调节一下应该就行。
若有偏差,注意看运放器件手册中的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倍数问题,加电位器调节一下应该就行。
若有偏差,注意看运放器件手册中的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参数。 ...

这确实是一个方法,也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B:
放电电路调0没有?其实只要是线性的软件做下补偿即可。

软件补偿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C:
你用什么测的?

DM3068 6位半

网友D:
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楼上网友都已经说了。补充一个,这个会不会是示波器阻抗设置的问题呢?测量仪器引起 的误差

@xbyu520 :几个mv相对来说大了,如果是零点几个mv还可以接受
而且任何东西都是有误差的,你的系统要容许这种误差

网友E: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llnn :MCP6V02 是 斩波自稳零 运放,零漂参数 一般情况问题不大
经过测试,感觉和零漂关系最大
运放型号是MCP6v02,电源正负5v供电,正5由LM2596提供,负5由电荷泵TP7660提供

网友F:
小信号肯定要软件校准,俺们做额温枪是几mv放大百倍给单片机

本来主要是找原因的,因为软件校准效果不太理想,想着有没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E: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这个地方的电源是不是要用LDO好点!
滤波就是简单的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网友G:
用INA193 INA194  INA195  或 INA196 INA197  INA198

网友H:
直流小信号放大不够准确

DIN 11 标准信号转高电压高电流输出放大转换器
产品概述
导轨安装DIN11HVI 系列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是一种将输入信号隔离放大、转换成按比例输出的直流信号混合集成厚模电路。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力、远程监控、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业自控等需要直流信号隔离测控的行业。此系列产品内部采用了线性光电隔离技术相比电磁隔离具有更好的搞EMC干扰和空间电磁干扰。此系列产品内部已内置多圈精密电位器,在现场直接使用就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放大和传输。
u 精度等级:0.1 级、0.2 级。
u 单电源供电:5VDC,12VDC,15VDC,24VDC±10%单电源供电,电源部分内部增加了反接保护电路
u 输入直流信号: 0-75mV/0-2.5V/0-5V/0-10V/1-5V/2-10V/0-±5V/0-±10V/0-±100mV 等电压信号(最大输入电压可达1000V)和0-1mA /0-10mA/0-20mA/ 4-20mA 等电流信号(最大输入电流信号可达到1A)
u 输出直流标准信号0-10V/0-15V/0-20V/0-85mA/0-165mA /0-200mA/0-500 mA 等
u 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